华硕P5VB800-MX无复位

楼主(2009-12-16):
一块华硕P5VB800-MX的主板,开机复位灯常亮,CPU供电0V,PG/复位/时钟都为0V
电源管理芯片为RT9245A+RT9603+AJ-7J E09,PX它们的工作电压都正常,但是RT9245A的PG电压为0V,DVD电压为0 .55V
不明的是管理芯片的PG是接到时钟芯片(ISC0602)的9脚,时钟供电3.3V,晶振两脚电压0.12V没波形。
南北桥,内存,显卡供电也正常。
到这我已经没思路了,请各位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不明的是管理芯片的PG是接到时钟芯片(ISC0602)的9脚),意思就是CPU供电正常了,PG高电平通知时钟可以工作了。

网友:
有知道这种情况的师傅们给点帮助吧。就是怎样才能把CPU的供电修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