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焊DDR1代内存颗粒能用助焊膏吗?

楼主(2009-12-16):
请教一下,焊接DDR1代内存颗粒能用助焊膏吗?助焊膏就是20元一盒的那种,RST测出颗粒坏了,怎么换还是不行,焊接没有多大问题,用的是安泰信852D,温度开到350,风速2档,换了多少个还是测试有问题,不知是不是焊膏的原因

网友:
用牙刷沾点洗板水 把引脚刷刷刷。。  刷干净风干再测试把。  我之前也是,用洗板水洗干净焊膏后,还没干就直接上机测试 结果全红。 洗洗晾干就好

网友:
不是焊膏的问题 是手艺问题 我用3块钱的焊锡膏 建议你不要用风枪换颗粒 用烙铁 另外就算用风枪 300度到320度也就够了 哪里要350这么高啊

网友:
我拆颗粒用风枪 上颗粒是用烙铁的。

网友:
回3楼,温度要是开到300---320的话,2分钟时间才能吹下来

网友:
我和四楼的一样

网友:
呵呵,不同的风枪,不同的温度

网友:
用过安泰信852D风枪的朋友,请指点一下什么温度好一些,

网友:
我用风枪都是调到400度的,没有会吹坏的!反而调到320度会有时弄坏!

网友:
用过安泰信852D风枪的朋友,请指点一下什么温度好一些

网友:
不是吧 我冷条带预热 拿下一个颗粒也不超过30秒啊 热条子的话 10几秒就可以了

网友:
拿下来一定要风枪了~焊回去的话最好是烙铁!焊点很靓,多拖几条坏条就有信心了!

网友:
焊还是用烙铁好

网友:
我在华强北看修内存就是一根烙铁,拿下焊上就3分钟搞定。用的也是RST。不过我用的还是风枪调到420加上焊膏,几秒钟就取下了,在用烙铁换上好的。时间就是金钱啊。

网友:
楼上用的是什么风枪啊,开到420度

网友:
用牙刷沾点洗板水 把引脚刷刷刷。。  刷干净风干再测试把。  我之前也是,用洗板水洗干净焊膏后,还没干就直接上机测试 结果全红。 洗洗晾干就好
引用 网友A:

这也遇到过这种事情。不过焊的硬盘电路板驱动芯片。用电吹风吹了大概有10分钟,上电一测不认盘。凉几天就好了。
9楼的原因可能是吹的时间过长了,导致芯片烧坏。焊接还是用电烙铁好。上面讲的那个硬盘驱动芯片引脚比DDR1的引脚细密多了,铬铁照样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