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236与6237能互换吗

楼主(2009-12-16):
有一台机子6236坏了,。没料,找好好多报废板发现有颗6237不知道能换不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不可以,有部分引脚定义不一样,曾试过ISL6225 ISL6227芯片引脚定义一样,可以代换

网友:
这两个供电芯的的管脚定义是一样的,不能互换吗?

网友:
就一个5PIN与20PIN不相同,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行  第5脚是个基准电压    20脚是个反馈

网友:
不知道行不行,我装上去3   5V还是没有,3V还有短路现像30多欧,取掉才行

网友:
isl6236   有谁知道在,联想F31     主板CW4    用的6236是哪个(((ISL6236ACRZ  或ISL6236IRZD)))

网友:
好像是不行的吧.只有有引脚不一样就不能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