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主板,很薄,鼔了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楼主(2009-12-16):
一块三星的主板,型号 223很薄,不过内存,拆下北桥。再重新做上去的时候,锡珠还没有融化呢,在桥的下面那个板子鼔了起了,像是吹个小泡,晕,停下来,一看,珠子还没有融化呢,主板鼔了,又拉了, 也没有多少效果,本来也就拉的很紧的,也就是怕他鼔。后来没有好的方法,就找来硬盘压,勉强做好了可没有用,一样的结果。后来也加悍了还是一样,内存槽也没加悍过,一样的结果。可能北桥没有做好。大家有没有对付鼔起来的板子有没有好点的方法呢?

网友:
下面温度打高点,打到板子不能摸手。华硕的大板我也是这样处理

网友:
这个是不是因为升温太快了造成的?望高手讲解

网友:
这种板对温差很敏感

网友:
无边兄谢谢你的方法,底部温度我用的是很低。下次有机会再试了。我想那个是没有用了。

网友:
这种薄板 确实要想法对付一下了      不过目前还没有好有办法  没经验很少做这种薄的
希望有经验的出来分享一下    处理方法或者怎么遇到这种薄板怎么处理

网友:
哎,我们这里也有个三星的板子,做显存吧板子做鼓了 这种薄板子真的很难做

网友:
做薄板先给底部加温到预定值,再加热上部,一般不会鼓包

网友:
把预热时间拉长  2变不要夹紧,松一点  好像是R18的板子  北桥难做

网友:
预热吧,最好分段加热

网友:
楼主是不是没有烤板12小时以上再做BGA的,看文字信息,好象没提的,然后就是底下加热温度高点是有道理

网友:
同意,最好烤箱烤一下,再上返修台,鼓包会减少很多,

网友:
一般鼓得都是一大块铜片,不是接地就是供电的,我以前试过把铜片用刀片划裂了,即使划坏了焊点也不怕,然后焊接的时候鼓的那一小不要涂那么多助焊剂。

网友:
多谢了楼上给我经验了,以后有机会就会注意了

网友:
起码要预热两小时在搞,时间拉长一点。。。

网友:
长经验了,呵呵 ,

网友:
我用的360设置的低下温度170  做过那种板没有事呀

网友:
我也是决得在做BGA前。把板子烤一下是有必要的

网友:
先用烘箱烘几个小时一般不会鼓泡的

网友:
楼主是不是没有烤板12小时以上再做BGA的,看文字信息,好象没提的,然后就是底下加热温度高点是有道理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我烤都没有烤,就直接做了,不过要烤12小时是不是有点长了,我也同意下方加热这个做法和烤一下,应该可行。平时就这样做,也没有想到,真出问题了才知道问啊。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这个情况 受教了 呵呵

网友:
一般都要烤板的 里面有水汽要用恒温烤10多个小时才行  BGA也是一样道理

网友:
像我都是放上去后把板子两边不要夹紧。。在板子下面在加两个横托。。。在底温加热一次。。300妙,230温度。。在等底温回到200时。。在上上部温度加热。。。正常都没事。。

网友:
各位给出的方法都不错,下次俺做三星时要注意了,之前做赤必片三星的显卡,还好没出问题,

网友:
前期的欲热很重要,而且最好用三温区的BGA,底部的温度打高一点,很少有碰到鼓包变形的

网友:
今天做的长城T60的显卡7400的,做一次不行,重做板不仅起泡,而且还掉了3个点。0.5的珠不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