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开机出现 load画面静止不动

楼主(2009-12-16):
一个联想主板
开机出现 load画面静止不动 电源 cpu 内存都换过 无作用
难道是BIOS问题吗?。。。各位帮吗、、?在此先谢了。。。。
cpu

网友:
PS2,BIOS,南桥,COM口

网友:
南桥、外设、BIOS

网友:
显卡问题 怎么不加焊试一试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故障,加焊一下吧,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