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网怎么刷BIOS

楼主(2009-12-16):
集成网怎么刷BIOS

我有一片P35主板 技嘉的,网卡不能用,后来用代换方法可以用了,说明BIOS坏了,我想问怎么刷这个集成网卡的BIOS ?这个IC是 CSI 93C46V的,我的编成器里没有这个型号所以刷不了。

网友:
用一个同版本的93C46代上去吧,MAC是用软件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我现在只有一片是好的,代换了另一片也没办法呀,所以我想把好的这个刷到坏的那个里面去用

网友:
实在没法,就去找个相同网卡型号的板,拆个93C46装上试试。
我就是二楼本人,MAC地址是工厂才有,地址是唯一的,不是随便刷的,要不然不乱套了

网友:
你说那个是 MAC 不是BIOS,那个东西只有工厂才有,一般是没有的。现在开机是不是要报MAC错误,要按F1才能启动啊!

网友:
不报MAC错,就是能正常启动的。工作也正常,只是网卡识别不了,如果调成网卡启动根本不搜索网卡直接从硬盘里启动。找到一个同型号的主板且网卡也是RTL81110的网卡的主板,拆了它旁边的93C46V 装上是可以从网卡启动滴,说明网卡是没坏,只是 93C46V里的资料丢失了。 里面装的是网卡的BIOS 还是MAC ?我怎样才能刷一个进去?

网友:
第一次来,新手 但还是要顶啊

网友:
boi恢复出厂设置了么  还有 你插一个独立的 网卡是以下行不行 你怎么就这么确定是 BOIS问题呢

网友:
我当然确定就是这个网卡旁边的 EP里面的东西坏了,回答问题得认真看清楚。我换了个好的就行了还不能说明这个 EP里面的东西坏? 有没有高手刷过这个东西呢。MAC我也写过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