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枪插电就启动 一会又灭了

楼主(2009-12-16):
风枪插电就启动 一会又灭了 是不是风枪问题
问题

网友:
哈哈,你第一次用吧,风枪一插电源,是出风,是起到保护作用的,一会儿就停了,本来就是这样的,很正常,不过加热丝可不能工作的,否则就有问题了

网友:
是正常的吧。你没用过风枪吗。看下说明书就知道了

网友:
正常的,关闭发热功能后风机还会工作一会后就停了!!

网友:
请楼主把问题说的更明白一点,
还有你所用的这台机器是否在基地淘宝店购买的。

网友:
你可能是没开风枪的开关吧,和楼上朋友说的一样,没开机风枪插电也就工作一会就停了,是因为风枪都有关机自动冷却功能,你把开关打开它就能持续工作了。

网友:
恩是的等一会儿就好了

网友:
没有打开风枪的加热开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