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Z99J 分屏

楼主(2009-12-16):
这台机  拿过来  一看问题  就跟客人说是显卡问题很了三百五  客人同意了 开始拆呀   打开底壳  一看是可以拨下来的独立显卡  一看 以前别人修过的  显存也下了四个 显卡芯片也换过的    所以就放下了没有动手吹显卡  先跟客人说明白  这个显卡是以前修过的  如果我再用BGA 做显卡的话  可能会有风险  看板子的PCB  应该吹过好几次的  所以没敢下手  怕掉点哟    客人也同意了让我放心修  看一下  显卡的金手指 也被脱过 焊  为什么会加金手指的焊了 难到是与 槽接触不好 于是再插上去  一开机 显视正常了  本来以为只是没有接触好  以为修好了 关机上硬盘  一看也是以前一样分屏了  返复插了几次 一下行  一下不行  与是加焊  显卡问题还是一样   那就加焊  显卡芯片  还是一样哟    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下去了    想知道  到底是显卡问题  还是显卡槽的问题   请高手指教

网友:
不知道讲说的这个分屏是什么现像

网友:
楼主太高了    一看问题就是知道是显卡问题    到最后还问是不是显卡问题
看来这大米可是不好收哦

网友:
分屏一般是显卡芯片问题,横向竖向花屏一般是显存问题,仅供参考

网友:
声明一点  本人是想知道  有没有  遇到这样情况  是跟 显卡插槽  有关系也是这样分屏的机子  本人现在更怀疑的是显卡插槽

网友:
槽子也坏 ,显卡也坏 ,但显卡坏的多于槽子!  分屏一般是芯片脱焊了  因为你吹的时候没有完全吹好 只是热了一下,所以好了 过一会就又坏了 不稳定

网友:
我做过  DELL 6400的板感觉  不好做呀   一做就挂

网友:
哦 楼主说的有道理 你可以在 重新焊接试试

网友:
华硕A8、Z99的机子,都不太好搞。这种独立的,槽子、北桥和显卡板容易出问题

网友:
今天把  显卡重做了还是一样呀   槽子也加焊了  无力了  还是一样  打算发个显卡算了

网友:
拆下重做显卡,(最爽的是换个新显卡,) 再热下北桥,我自己用的一模一样的机器,重做了显卡,不行。还是热了北桥,OK的。一直用了。近一个月。。一切OK 。参考一下!

网友:
这样的华硕机子我也碰到过分屏的8个小画面,换显卡搞定的

网友:
此机换显卡后  正常  还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