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刷显卡的bios程序

楼主(2009-12-16):
请老师们介绍一下怎样刷写显卡的bios程序,需要什么软件。

网友:
ATI的卡,可以去下载个ATI WINFLASH。
X1000系列,可以下  ATi WinFlash 1.14版本。

网友:
编程器,淘宝几十一个,软件就NVFKLASH 和ATIFLASH

网友:
基地里有这样的软件 还有bios资料   刷bios软件有用于dos版  还有windows版本  相信有楼主需要的

网友:
求稳定 还是dos  操作
a卡:atiflash.exe 命令atiflash -p 0 ***.rom -f -sst(或atmel或sst)
n卡:nvflash.exe  命令nvflash -4 -5 -6 ***.rom

网友:
大家介绍的可能都是在线刷bios,或者升级的方法。如果显示器点不亮是不是就要用编程器刷了?下载的BIOS程序是ROM文件的能不能用编程器刷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