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富士G/P9、G/P11变频器常见故障及判断

楼主(2009-12-16):
OC报警,键盘面板LCD显示:加、减、恒速时过电流。
对于短时间大电流的OC报警,一般情况下是驱动板的电流检测回路出了问题,模块也可能已受到冲击(损坏),有可能复位后继续出现故障,产生的原因基本是以下几种情况:电机电缆过长、电缆选型临界造成的输出漏电流过大或输出电缆接头松动和电缆受损造成的负载电流升高时产生的电弧效应。
小容量(7.5G11以下)变频器的24V风扇电源短路时也会造成OC3报警,此时主板上的24V风扇电源会损坏,主板其它功能正常。若出现“1、OC2”报警且不能复位或一上电就显示“OC3”报警,则可能是主板出了问题;若一按RUN键就显示“OC3”报警,则是驱动板坏了。
OLU报警,键盘面板LCD显示:变频器过负载。
当G/P9系列变频器出现此报警时可通过三种方法解决:首先修改一下“转矩提升”、“加减速时间”和“节能运行”的参数设置;其次用卡表测量变频器的输出是否真正过大;最后用示波器观察主板左上角检测点的输出来判断主板是否已经损坏。
OU1报警,键盘面板LCD显示:加速时过电压。
当通用变频器出现“OU”报警时,首先应考虑电缆是否太长、绝缘是否老化,直流中间环节的电解电容是否损坏,同时针对大惯量负载可以考虑做一下电机的在线自整定。另外在启动时用万用表测量一下中间直流环节电压,若测量仪表显示电压与操作面板LCD显示电压不同,则主板的检测电路有故障,需更换主板。当直流母线电压高压780VDC时,变频器做OU报警;当低于350VDC时,变频器做欠压LU报警。
LU报警,键盘面板LCD显示:欠电压。
如果设备经常:LU欠电压“报警,则可考虑将变频器的参数初始化(HO3设成1后确认),然后提高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参数F26)。若E9设备LU欠电压报警且不能复位,则是(电源)驱动板出了问题。
EF报警,键盘面板LCD显示:对地短路故障。
G/P9系列变频器出现此报警时可能是主板或霍尔元件出现了故障。
Er1报警,键盘面板LCD显示:存贮器异常。
关于G/P9系列变频器“ER1不复位“故障的处理:去掉FWD-CD短路片,上电、一直按住RESET键下电,知道LED电源指示灯熄灭再松手;然后再重新上电,看看”ER1不复位“故障是否解除,若通过这种方法也不能解除,则说明内部码已丢失,只能换主板了。
Er7报警
键盘面板LCD显示:自整定不良。
G/P9系列变频器出现此故障报警时,一般是充电电阻损坏(小容量变频器)。另外就是检查内部接触器是否吸合(大容量变频器,30G11以上;且当变频器带载输出时才会报警)、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是否接触良好;若内部接触器不吸合可首先检查驱动板上的1A保险管是否损坏。也可能是驱动板出了问题一可检查送给主板的两芯信号是否正常。
Er2报警,键盘面板LCD显示:面板通信异常。
11KW以上的变频器当24V风扇电源短路时会出现此报警(主板问题)。对于E9系列机器,一般是显示面板的DTG元件损坏,该元件损坏时会连带造成主板损坏,表现为更换显示面板上电运行时立即OC报警。而对于G/P9机器一上电就显示“Er2”报警,则是驱动板上的电容失效了。
OH1过热报警,键盘面板LCD显示:散热片过热。
OH1和OH3实质为同一信号,是CPU随机检测的,OH1(检测底板部位)与OH3(检测主板部位)模拟信号串联在一起后再送给CPU,而CPU随机报其中任一故障。出现“OH1”报警时,首先应检查环境温度是否过高,冷却风扇是否工作正常,其次是检查散热片是否堵塞(食品加工和纺织场合会出现此类报警)。若在恒压供水场合且采用模拟量给定时,一般在使用800Ω电位器时容易出现此故障;给定电位器的容量不能过小,不能小于1kΩ;电位器的活动端接错也会出现此报警。若大容量变频器(30G11以上)的220V风扇不转时,肯定会出现过热报警,此时可检查电源板上的保险管FUS2(600V,2A)是否损坏。
当出现“OH3”报警时,一般是驱动板上的小电容因过热失效,失效的结果(症状)是变频器的三相输出不平衡。因此,当变频器出现“OH1”或“OH3”时,可首先上电检查变频器的三相输出是否平衡
对于OH过热报警,主板或电子热计出现故障的可能性也存在。G/P11系列变频器电子热计为模拟信号,G/P9系列变频器电子热计为开关信号。
(10)1、OH2报警与OH2报警
对G/P9系列机器而言,因为有外部报警定义存在(E功能),当此外部报警定义端子没有短接片或使用中该短路片虚接时,会造成OH2报警;当此时若主板上的CN18插件(检测温度的电热计插头)松动,则会造成“1、OH2”报警且不能复位。检查完成后,需重新上电进行复位。
(11)低频输出振荡故障
变频器在低频输出(5Hz以下)时,电动机输出正/反转方向频繁脉动,一般是变频器的主板出了问题。
(12)某个加速区间振荡故障
当变频器出现在低频三相不平衡(表现电机振荡)或在某个加速区间内振荡时,我们可尝试一下修改变频器的载波频率(降低),可能会解决问题。
(13)运行无输出故障
此故障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如果变频器运行后LCD显示器显示输出频率与电压上升,而测量输出无电压,则是驱动板损坏;二是如果变频器运行后LCD显示器显示的输出频率与电压始终保持为零,则是主板出了问题。
(14)运行频率不上升故障
即当变频器上电后,按运行键,运行指示灯亮(键盘操作时),但输出频率一直显示“0.00”不上升,一般是驱动板出了问题,换块新驱动板后即可解决问题。但如果空载运行时变频器能上升到设定的频率,而带载时则停留在1Hz左右,则是因为负载过重,变频器的“瞬间过电流限制功能”起作用,这时通过修改参数解决;如F09→3,H10→0,H12→0,修改这三个参数后一般能够恢复正常。
(15)操作面板无显示故障
G/P9系列出现此故障时有可能是充电电阻或电源驱动板的C19电容损坏,对于大容量G/P9系列的变频器出现此故障时也可能是内部接触不吸合造成。对于G/P11小容量变频器除电源板有问题外,IPM模块上的小电路板也可能出了问题;30G11以上容量的机器,可能是电源板的为主板提供电源的保险管FUS1损坏,造成上电无显示的故障。当主板出现问题后也会造成上电显示故障。

网友:
呵呵,前2天才给别人维修,安装了一台 富士的 55KW的 P11系列。  利润 2万5.

  适用场合是风机, 37KW的电机。  当初不装变频器的时候100多安培的电流。 因为用户用不了那么大的风量,平时都是靠关死百叶窗来减小风量的。这样需要的风量越小,电机负载就越大。  安装完后,调到20HZ 。风机的风量就满足客户要求了。 这时候测试电流 变频器进电流才7点几安培。低压配电柜上的200安培的电流表已经不动了。看不出电流了。呵呵。我都不敢相信。但是测试结果是如此的换了几个钳形表都一样。 客户非常满意。
      整体方做方案,找了个旧变频器修好,以及做低压配电柜。整体费用不过1万元。客户给了我4W元。 还请我吃了好几顿饭。

     本来客户不愿意投资购买变频器的,嫌成本高。 我当时考察完现场。发现有很大的节能控空间,可以节省不少电费。本来我是打算变频器不收费的。 我收客户2年节约下来的电费就可以。 但是客户看到节能效果这么明显。就直接把钱给我了。

        大功率变频器不光维修重要,现场调试也很重要。 调试这个变频器我就调试了一天。 包括启动时间,曲线。 停机,减速时间曲线。 因为风机惯性大。如果减速时间调的短了。容易报 减速过流,或者是超压。 这个是应为电机在惯性的作用下发电反灌入变频器照成的。调试完善了,节能结果也就很明显了。

网友:
现在这玩意应用越来越广泛了
以前单位就只有几台75KW的风机用的变频器。其他需要调速的地方都是用的是电磁调速电机(滑差电机)
现在新建了一条生产线,所有需要调速的场合全用变频,电机全用软启动器,估计有百来台
以前的低压配电屏退出历史舞台了

看来要学学变频器的知识了,看看以后能不能接点活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0145-1-1.html

网友:
现在 变频器 节能 可以赚大钱。  呵呵 。。。。。。
    平时多收点变频器, 好的检测维护一下。  坏的就修好 。。。。

  然后平时多到工厂,单位里转转,看看现场, 看看用户那里有没有能用到变频器节能的。然后和他们谈谈。
如果他们嫌成本高。  那么你就算算看能节约出多少电, 换算成钱 解释给老板听。 老板一听能省钱 ,一般都心动。  遇到那种铁公鸡不肯拔毛的。 那么 好好研究一下用户使用环境。看看能节能多少。 然后利用收省下来电费的方法。比如说2年省下的钱就赚头。那么你就收他2年的电费。然后2年后变频器送他。 这样老板再不心动,那就有问题了。  老板不花一毛钱得到了变频器。 你赚到了钞票。呵呵  各得其所。 而且利用这种方法装出去的变频器类似于租赁。 人家用户不会在乎你变频器是新的还是旧的。 呵呵  这样卖旧变频器最合适不过了。
    还有要和人家厂里电工,管理设备的人关系搞好。要不人家动动手脚。你节约出来的电费是看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