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看,今天修板的教训

楼主(2009-12-16):
刚修了块478座的915板,故障是CPU不开,也就是不跑码。
量各电压、时钟和复位都正常,上U不跑码,先看看外观,没发现异常现像,就上灯座罩了下,发现有一根连北桥的数据线灯不亮,难道是座子里面有天地?就随手用刀片撬开盖子,左看右看也没发现异常,洗板水洗洗,再上灯座一看,还是那一灯不亮  。
然后用表笔扫了背面针脚,跟线中量出基本上肉眼看不见的断线,应该是PCB的原因导致的,心里高兴着急忙刮开补上,OK后上灯座全亮了,心里那个爽呀,赶紧上U试,还是不跑码了,正郁闷中发现U无时钟了,然后下来大家就清楚了,就是我那一刀给切断了,而且那个位置切得那个好呀 ……
只好上锡炉拿下座子,补好时钟线,已经下班了,明天上去还得上回座子,再补背面那根线了
活生生的教训,望大家注意啦,不要砸我就是,哈!!!

网友:
最好上实物照片来看看,更有说服力.

网友:
无图,但是新手都应该看得明白呀。

网友:
不明白,难道切深了吗?把内层线路切断了?

网友:
回楼上:是的,自已犯的错误,人为造成的故障,哈!

网友:
你的小刀好厉害

网友:
内层的断线也能接吗,这么厉害

网友:
刀子太快了,里面的线怎么接啊?

网友:
LZ写得太不明白来新手根本看不明白 (不会是混分的吧?呵呵)  他的意思是用小刀翘开座子的盖子的时候 太用力了  刀尖下去刚刚好在座子的边上切断来跟线 是时钟线 由于位置在座子的边上 里面看不见所以接不上线
(其实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只是不是我弄断的  我是懒得把座子取下来  我在边上挖掉座子的一点塑料 接上的)

网友:
修板时一定要小心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9楼挖座子边上接好了,也是相当厉害,哈!学习了……

网友:
不是内层的线,是顶层的线吧?是壳盖住线,敲壳时用力把线搞断的吧.
把绿油刮掉,补锡

网友:
好主意呵呵 我以后也挖塑料

网友:
说的不清楚啊对我门新手有点不明白啊比如 无时钟 怎么看出来的 后边的线断了你用用眼睛看不出来那你有怎么知道的啊?》

网友:
电路板 夹层里面的线也可以切断 并且 还能  飞上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