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TM 4330 掉电 ?

楼主(2009-12-16):
ACER TM 4330 笔记本进水了 ,用酒精清了清 ,可以用了 ,因为客户着急就让他拿走了 ,可是拿回来了 ,又有新问题 开机掉电,拆开了之后 发现没有事 上上
拷机发现不掉电了 就给客户了 但是又拿回来了 还是掉电 请问高手进水之后掉电一般哪有问题啊 ?

网友:
仔细观察正板,清洁后,要烤的久一点。

网友:
在仔细观察进水部分的元器件吧

网友:
楼主是什么进水了   那个部位   是键盘还是主板 还是其它的   说详细一点啊

网友:
主板进水了 是从键盘进的  在看看吧 !不行也就只能换主板了 !

网友:
你几说下主板进水  从键盘下进水  。  那问你下  你主板的什么那一块芯片上呢,  你开机掉电  那你跑到哪一步掉电

网友:
到了显卡了 电流1.2几V了 ,我用酒精弄了一下南桥 ,现在正在试机子 。

网友:
哥们电流的的单位是A啊

网友:
建议LZ   把那个芯片组型号  用的什么显卡  独显还是集显,描述具体一点,大伙好帮你分析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