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开机时不稳定

楼主(2009-12-16):
IBM  T42用电池开机有时能开有时开不了,就算开了也是没有十来分钟就掉电关机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啊?适配器开机的话是没有问题?是充电电路的问题吗?

网友:
先换个电池试试  看一下 是不是电池的问题   电池OK的话再说主板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了

网友:
还是电池方面出问题大

网友:
不知电池用了多久了,久了就会这样,里面某个电池容量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