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开机报警一长两短,更换显卡也一样

楼主(2009-12-16):
大家好!前几天收一台HP DV2500  INTEL芯片组965PM北桥,显卡G86-630-A2,故障开机报警一长两短,怀疑显卡虚焊加焊后可开机,但是一直死在HP LOG画面。键盘无作用,硬关机再次开机又变成报警一长两短,更换全新的显卡故障还是一样,死在LOG画面,更换KB3910SF 故障一样。请各位高手有没有碰到类似的故障呀,请指点!搞得我头都大了。有没有可能是BIOS的原因呀~~~~~  急~~~~~~ 先说声 谢谢了!

网友:
显卡没做好!我修了N台了。

网友:
显存坏了吧。。。。。当LOGO。。。我修过两台。。。就是显存坏了。。

网友:
虽然你换过显卡,但肯定还是显卡问题,你要是确定显卡是好的,那就只有没做好了,可能平时做其它的桥一做就OK,但这个还是你没做好,可以确定。因为我遇到过跟你一模一样的问题。到后来我甚至怀疑板内部断线了(自认对BGA还是有一定的把握的)但最后给同行一做就可以了。我那是DV2000的一长两短报警,共换过两个显卡,做无铅又换有铅,重新植珠又加焊,前后做了差不多7次之多。从来没这种情况的,但最后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重做试下,应该还是显卡问题,遇到过,

网友:
折腾了很久 不过还是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G86-630-A2换成G86-631-A2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问题
不过这这种问题少见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要不是芯片有问题就是没做好, 再看下显卡周边

网友:
这种机子是显卡旁边的显存空焊了,我也修过加焊显存就行了

网友:
我也搞好了一台,换全新的显卡就ok了 ,几个月了没有回来。

网友:
我又换了一个全新的显卡 故障还是一样呀。晕了

网友:
各位高手们,我不想换主板呀

网友:
这个显卡不好做我做了好几个也没做成过

网友:
我昨天也碰到一台这样的机器,还在折腾中。,加焊显卡后果,重新植珠无果,还是一长两短报警,现在开始怀疑显存,等把显存弄下来再试试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那里没弄好,重试试吧

网友:
好像是显存坏了。。。。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重做吧

网友:
晕,换了一个新的显存,也不行,订芯片中,郁闷啊,又少赚了,还以为加焊就行了

网友:
就是显卡没有做好。重做吧。要把焊盘处理好。

网友:
看看是不是弄掉点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