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板跑26不亮

楼主(2009-12-16):
顾客拿来一个Intel的原厂板子 ,拿过来一看没什么问题直接通电开机 , 跑26不亮,一开始怀疑BIOS坏掉,但是BIOS实在难找。
仔细在看看主板,发现VGA接口松动,然后还了一个VGA接口。 换好后 OK亮了。

网友:
接口松会造成卡在26?不是吧?

网友:
维修也讲究望 闻 问 切 之道  在用仪器测量之前  必须先看主板是否有虚焊 烧焦 松动等现象 经验是积累的 谢谢楼主提供经验

网友:
受益匪浅啊!!!!!!!

网友:
有时候诊断卡的兼容性值得怀疑,现在如果能跑码不论跑不跑完,都接上最小系统连显示器看有没有显示。

网友:
跑码26本来就是不过显卡,地球人都知道。算不上什么经验

网友:
接口都会松,真是十年难得一见

网友:
可是26也是亮机代码呀  有的主板跑26就亮机了?

网友:
诊断卡有时候有些机器 也跑不准的

网友:
有示波器就先量一下行场就可以确认了

网友:
我修的接触的板子跑26亮的很多 有的还是只能跑到26跑不到7F 本来诊断卡就起个辅助作用不能完全相信

网友(2010-03-28):
是啊,好多主板跑26就能亮的,不能太依赖诊断卡,眼见为实,还有7楼那头像也太吓人了吧。

网友:
焊结实就可以了,没必要换

网友:
呵呵,示波仪测最准确,不能依赖检测卡

网友:
典型的是虚焊引起的问题。。。。。

网友:
接口松有问题有可能会卡到26

网友:
我觉得这板可能是好的,只是接口松动了,显示器没显示而以,跟跑26没关系的,26本来就是亮机代码。

网友:
26有些班子是亮啦,接口松那就肯定不亮啦  是吧

网友:
不过现在的检测卡不好,还没老的好用。
有时只能凭经验 看灯怎么闪的  哎

网友:
intel原装板子最爱坏bios了  手上100多块网吧的  全部都是Bios坏了   去掉后短接Bios引脚   ok

网友:
诊断卡是不代表啥,不过事实证明诊断卡跑26不亮也是有一定根据的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