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如何寻找保护隔离电路的公共点呢??谢谢

楼主(2009-12-16):
我想请教一下大家,如何寻找保护隔离电路的公共点??谢谢

网友:
保护工共点事啥意思呢,如果说的更清楚一点就好了

网友:
各路供电的上管是连在一起的。这就是公共点。

网友:
找图纸,看电路不就行了

网友:
其实也很简单 牢记就可以了 没一路供电电感所连接的搞断管的输入级就是公共点,比如T4主板上的CPU供电的高端管的输入级就是,以及和着点所连接的都是公共点!

网友:
单插电源和单用电池,那个管子都有电压。那里就是公共点

网友:
只要有电源输入就会有与适配器或电池相等的点就是

网友:
谢谢上面的朋友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