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965-s3主板装xp慢

楼主(2009-12-16):
该主板配 st 11代的硬盘,装winxp系统后,系统慢的要死,特别是访问硬盘时慢。换别的硬盘就没事。谁有好办法解决?
ps:装win2003就能正常用,也不慢。

网友:
换个系统盘重做一下系统,GHOST版或者安装版。

网友:
我从不用ghost的,全是原版新安装。

网友:
从不用ghost那就换硬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负责任的说法,你钱多了烧的?没事换硬盘玩?再说硬盘没有任何毛病呢。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不是来换的。换的话叫板卡级维修。

网友:
你不用GHOST 应该是用安装版吧,装安装版很多驱动不认的,有没有装完驱动,特别是显卡驱动,硬盘有没有坏道

网友:
硬盘没有任何问题,我装win2003运行正常,速度很快。就是xp不行。查了下,好象技嘉p965-s3与St 10、11代的硬盘在xp 下就有兼容性问题。

网友:
硬盘坏了,更换硬盘

网友:
硬盘坏了,更换硬盘
引用 网友B:

你们怎么都说硬盘坏了?我换了3个硬盘了,全是新的,就是为了证明是硬盘有问题。再说硬盘坏了为什么装win2003 及          win7都可以,就偏xp不行呢?

看一下这个贴子,别人的:这方面的故障不是我一个人遇到。:

http://diy.beareyes.com.cn/bbs/viewthread.php?tid=384080

网友:
不要说硬盘坏了的问题了。这种小儿科的问题留给新人吧。

网友:
我怀疑有的人是不是看清我的ps了。上来就说硬盘坏!!!!!!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的回答,硬盘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这个板子我没用过 不过别的板子也出过这个问题  你看看BIOS是不是防病毒的选项 如果有 把防病毒关了 就没事了 前几天做一个XP系统  ghost盘 或ghost恢复速度只有16-18 找了半天原因 最后才想到主板bios设置病毒防御功能 吧这个功能关了 再做 一切正常

网友:
这个板子我没用过 不过别的板子也出过这个问题  你看看BIOS是不是防病毒的选项 如果有 把防病毒关了 就没事了 前几天做一个XP系统  ghost盘 或ghost恢复速度只有16-18 找了半天原因 最后才想到主板bios设置病毒防御功 ...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装win2003及win7都快,运行也很正常,就是winxp慢,换WD的硬盘也没有这种现象。真是怪了。

网友:
你可经更换数据线试试,及从新设置BIOS,看看行不行.

网友:
之前在版块里看到一个关于硬盘转速的问题 说是AHCI 和NCQ的区别  原帖地址给你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47947-1-1.html  希望可以帮到你 呵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016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