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芯片952001AF与950220AF能代换吗

楼主(2009-12-16):
时钟芯片952001AF与950220AF能代换吗现在时钟芯片CPU有一个时钟有电压0.7另一个没有.是时钟芯片坏了吗。
cpu
芯片

网友:
时钟芯片坏常表现某一个脚电压为0.7V
一般为原型号更换

网友:
不能换 要一摸一样的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