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1液晶屏白屏,请问一般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12-16):
具体问题是一开始在45度角打开时正常,九十度打开即白屏,现在无论什么角度打开都白屏,请问一般是什么配件的问题?
问题

网友:
屏线有问题

网友:
屏线掉了吧!

网友:
屏线没掉,我用透明胶粘好的,有没可能是屏的问题呢?

网友:
那 换个屏线试试 看能好吗

网友:
应该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的确是屏线的问题,更换后问题解决

网友:
机器太老了换个屏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