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一块N68S的主板

楼主(2009-12-16):
我手上有一块昂达的N68S的主板,AM2座,DDR2 内存,来得时候是没复位,发现主板的北桥供电没有1.2V,有两个60L03GH管组合给北桥供电,一个输入1.8 V,输出1.5V,另一个进1.5V输出0.12v,修完后输出1.32V,可上上CPU还是没复位,接下来应该从哪入手,望各位给予点思路!!!!!
在此不胜感激!!!!

网友:
看一下VCORE电压有无

网友:
CPU没有供电,VCORE怎么测,我是一个新手

网友:
难道你连假负载都没有么?
上假负载测VCORE,CLK,REF······

网友:
供电都不全,哪来的复位?

网友:
我测了 ,没有,不知道怎么 修

网友:
先把供电不正常的弄正常啊,查各电路关键测试点

网友:
测电源IC工作条件
主供电 VID信号 EN信号

网友:
应该有RT9202的八脚IC的.换它试试...

网友:
北桥空悍,可能性比较大!!!加悍试下

网友:
测电源IC工作条件
主供电 VID信号 EN信号!!!!!!!!!!!!!!!!!!!!!!!!!!!!!
首先谢谢各位,我侧了电源IC,IC的型号是ISL6566,有12v.5v供电,vid只有一个脚有1.9v电压其他的都是0v,不太清楚EN信号在哪了可以查到,怎么算好怎么算坏?????

网友:
查北桥供电芯片供电是否下常

网友:
有了新发现,用PCI-E打阻止卡,打到一面的AD是265,另一面AD为1,无穷大,现在在做桥,怀疑是桥翘起来了,还没结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