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有一片845GVB主板不读内存疑是BIOS出错,哪位

楼主(2009-12-16):
本人有一片845GVB主板不读内存疑是BIOS出错,哪位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内存电压 正常吗?
CPU座子虚汗了吗?
北桥虚汗了吗?
南桥虚汗了吗?
然后在考虑 刷 BIOS

网友:
直接考滤BIOS的问题是不是有点走的太快了.

网友(2010-02-04):
疑是BIOS出错你就刷BIOS呀

网友:
先测内存主供电,负载电压,总线控制电压,时钟 ,打值看正常不,不要一上来就刷BIOS,怀疑没用的要有足够证据才刷

网友:
同意以上的观点。多看看别人的意见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