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到HP DV4 用一段时间花屏

楼主(2009-12-16):
机器没过保 因为客户着急 就送店里维修了 测机半小时左右 花屏 然后重启 重启时会有不亮机的时候 报价200 做显卡 拆开机器后 发现此机是AMD 芯片组的 板上总供两桥 确定此机是独立显卡 那南北桥应该是集成的 板上两个桥 从外观上有点分不清哪个是显卡 最后做了离CPU 座近的那个桥 因为此桥附近有显卡的位置 但是没有打料 做完后测试考机 还是用一段时间后花屏 换内存考机数小时后OK 原机内存是2G的 这个机器忙活了一下午 最后确定是内存问题 现在不知道怎样向客户收费 不收费吧 心里觉得白忙了一下午 挺不值的 收费但又不知怎样开口
cpu
芯片
显卡

网友:
就说内存引起显卡坏。。建议他换掉。不然用不了好久。。再烧坏一个显卡芯片就划不来。。。。你内存少挣点就可以啦。这种情况就看你说话的技巧啦。。。应该可以搞定的。。

网友:
你说两个问题 少收点呀 呵呵

网友:
如果客户换上他这根有问题的内存不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我前天遇到一台HP DV3000也是用一段时间会花屏,折腾我两个下午,也是没有收钱啊

网友:
确实不好处理,我也遇到一台DELL的机器,客户说不能外接,后来发现外接供电短路,一个五角芯片坏,换后裸板可外接了,插屏还是切不出去,换了很多显示器,最后,一台明基的可以了,其它的都不行,也不知如何向客户收费,最早报价,,180,郁闷,

网友:
会修板是一方面,讲话的技巧更是要补习的课程,

网友:
请问 望板兴叹者 后来 这个切屏的问题 解决了吗 只能用明基 肯定还是有问题吧

网友:
此本 换1G 内存正常工作 换2G 内存不是用一段时间花屏 就是一开机进系统的时候蓝屏 换了好几根2G 内存都是这样 不知道为什么?用1G 的使用一切正常 请高手解释
!

网友:
刚见过一台,2G蓝屏,机子不支持吧

网友:
考虑U的问题 这个U坏的很多的 况且AMD的内存总线U有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