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核心供电异常的测试技巧

楼主(2009-12-16):
维修主板时cpu核心供电异常和无cpu核心供电的故障是很常见的,在维修时懂得维修方法很重要。下面我就我的平时测量的方法贴出来,有什么不妥的地方还忘各位大哥能多多指导,鄙人感激不尽。
    测量时,先看主控,协控,MOS管,电容有无明显损坏。电感一般不会损坏的,再测12V(4PIN)有无和核心供电对短。若无以上故障,上假负载,测输出电感和cpu假负载上的VCCP有无断路,在测主控和协控IC供电12V或5V是否正常,若正常,在测,所有MOS管有无控制电压,若有示波仪更好,若有,而无核心电压,就是mos管有损坏的,在排查是那一组有问题,这个比较好查,若无控制电压,部分无,找到相应的mos管最好上下管一起换掉,若都无换掉主控IC。
   但我听别人说,当cpu VRM供电部分原件拆下了时不能通电,因为通电的话电流反馈和电压反馈会检测电流和电压,若电流小会加大其他的正常的一组或几组上下管的符合,在测之前是上的假负载而不是正的CPU,是不是真的是那样会烧东西啊,我看见别人一组一组拆下来测的,而且给修好了,也没有烧什么东西,还忘各位大哥能帮我分析分析,本人感激不尽。

网友:
查CPU电压很简单,测量电感电压就行了,一目了然啊

网友:
呵呵  拆下一组没事的  像三项供电的话 拆下一组应该还可以通电

网友:
EN没到全换了都不行

网友:
像有些板拆了PWM芯片上电会烧场管的,如ISL6566脚空焊也会烧场管,以后见到小心点

网友:
好经验,感谢楼主,初学者相当有用

网友:
初学者,受益匪浅谢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
说的有点乱 本人的经验跟你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