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15B死机

楼主(2009-12-16):
今天接到一HP6515B的不定时死机,哎!又是AMD的U的。表现情况为有时开机一两分钟就死,有时能用十几分钟,有时时系统后死,有时还在自检就死。系统好不容易换过还一样,风扇也清洁过,CPU加过硅胶,也都一样,以前接到过一台,南桥也做过还是一样,最后没搞定,请高手们帮忙分析一下,这种该从何入手呀??

网友:
CPU CPU座子 北桥

网友:
是不是 什么外色设备 有问题

网友:
把板号报下看看,

网友:
换个CPU试试看,这个机器CPU易坏,

网友:
解决了,是电源适配器的问题,这种机子要用原装的适配器,换回原装适配器就OK了!

网友:
这个机子北桥坏得多

网友:
我把 南 北 CPU座子 都做了 还不行  就是没换适配器

换了真的行吗

网友:
我有一台,CPU坏了但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开始以为北桥有问题换了不行,又搞了CPU座子,没有想到最后还是CPU不好

网友:
是不是你用的那适配器功率不够啊,所以换回原装的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