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显示器 有菜单没有图像 高手进

楼主(2009-12-16):
我在方正显示器售后。 今天一个CRT显示器,有清楚的菜单,没有图像。视放板确定是好的,因为用好的代替了。信号线没问题,有专家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就是GPU坏。。存储资料丢失或错乱。。。大多就是这两种情况。。有少部分为三通道放大器供电欠压也会出现这种有菜单无图像显示。。

网友:
先确定对比度和亮度不是0就找个对应型号的24CXX数据刷一下,

网友:
进工厂模式看一下

网友:
兄弟,是不是冠捷代工的,我也是干方正显示器售后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是视频处理性能不良引起的,这是方正的通病!

网友:
谢谢,大家帮助。GPU芯片,24C芯片,小信号芯片,高压包都换过了。负压电路也检查了,。放弃了。

网友:
我也修了个  方正显示器 原来 是 黑屏 调 加速极 有光栅 没图像 ,视放芯片 是NT6812KG-20049 买不到.
从其它一个型号一样产地不同的方正显示器拆开 看,  主板相同 视放芯片 是LM1237BDCD/NA   代换视放板后 有很暗的图像
买来LM1237BDCD/NA   改后  左1/3有图像 2/3黑屏 查图 后 ,在PIN1   PIN 24 即H,V FLYBACK  串 0.1uf电容后  现在 有图像没有菜单,
调节 按键 有作用 就是 没 OSD 菜单图     晕呀

网友:
确定对比度是否调在最小值 若不是 刷EPROM数据试试

网友(2010-02-25):
问题已经解决,进入工厂模式,OK!
是通过另一台机器得到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