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风枪换IO等多角芯片的一点经验

楼主(2009-12-16):
购置风枪多时,焊坏的板子很多。经过锻炼和研究,现在用风枪和电烙铁已经能得心应手的换大小芯片了(BGA除外)
我的经验是:一,用风枪吹下芯片(这个很容易)
二,用电洛铁把板子上的焊锡处理得尽量平复一点,
三,把好的芯片小心放置板子上,细细对准
四,对准后用电洛铁点焊住几个脚,四框的点两到三个角,这个叫定型。
五,定型后,拿起风枪尽情的吹吧,保证你不会虚焊或者移位了。

网友:
我也是这么焊的,有时焊的看不出是焊过的,

网友:
就是就是 ,你还没睡啊,有时焊得真的看不出来。
现在就是缺少用风枪焊BGA芯片的经验了

网友:
焊接IO只用烙铁焊接能焊接好才是好的焊工

网友:
月饼老师焊IO那叫一个厉害 呵呵 一两分钟焊一个IO
很不简单呀

网友:
呵呵  每次我都怕风枪太热吹坏IO 不敢吹  你们不没吹坏过吗?

网友:
我刚好相反,手工对位,再用风枪吹定型,最后检查有没有虚焊,如果有就用风枪再加热同时烙铁拖焊,基本上和原装没有分别!

网友:
你用烙铁拖焊的平,用风枪吹很容易虚焊的!最好是用烙铁加锡再拖一遍啊,防止虚焊!我们师傅要求我们就是2分钟焊不好IO就说明焊工不到家!

网友:
换IO  1分钟搞一个。。?  不可思议。 不过现在做什么事都讲究的就是效率,你们说的用烙铁焊IO 太不现实了。。 一分钟搞一个  哎 啥时候能练出来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1分钟一个I/O肯定可以啦!关键是你在拆下原I/O时千万不要在焊锡没有完全融合时取下芯片,这样的话焊锡就会被芯片的脚带走了,正常焊锡完全融化才取下芯片的话大部份焊锡是会留在焊盘上并且很平整(千万不要吸走原来的焊锡),然后手工放好芯片对正(歪一下没关系),再风枪侍候,等焊锡完全融合就用镊子再小心调整位置,对齐后收工大吉……!如无意外应该不会虚焊,要好看的话再清洗一下PCB!

网友:
我的风枪太垃圾太慢了,想快些我就用刀片加烙铁,先切除旧I/O脚,堆点锡用烙铁带走断脚甩掉,顺便烫平焊点,上新I/O 拖焊,收工。

网友:
厉害厉害  楼上的这位兄弟就是厉害  小弟佩服了   而且也学习了 以后练练

网友:
哈~哈~你们都不行了吧!我们现在都用BGA这个换的真快啊

网友:
你都不害怕吹时间长了把主板给吹坏啊。。

网友:
风枪也不能疯狂的吹  焊锡点应该慢慢的受热 和降温才行 焊点才会结合好  要把握尺度和温度 感觉很重要

网友:
用烙铁拖焊的

网友:
我现在技术不到位``哎

网友:
呵呵  我也用这个方法 在别人那里偷学的 没有一次失败过

网友:
一分钟换IO ,有点吹牛了吧

工厂维修员考试时,要求五分换焊上去,还不包括吹下来和整理焊盘

谁可以一分钟搞定,发个视频来大家看看

网友:
我都是直接用烙铁焊的!

网友:
我们在学校考试时,烙铁比赛,而且都是不用助焊剂的,有个修手机的牛人,好像是2分30秒左右搞定的吧!第一名奖了100元,(奖金不是重要的)主要是想让大家都练好基本功而已,本人还没练到家啊(俺只说那时的事,大家别把这个和基地各位更牛的老大比啊!)

网友:
能解决问题就是能人.

网友:
我也觉得有点吹牛了,我要5分钟左右才能搞定,我在这里还算比较快的了

网友:
用风枪吹上去的最好再用烙铁沾松香拉一遍。

网友:
我来澄清
焊 IO 是指 光光用烙铁焊接的时间。并不包括拆IO。以及清理焊盘 。
2分钟足够 。

如果是风枪拆焊IO ,3分钟也差不多了。包括拆和焊,方法只是楼主的1,3,5步  中间的清理过程不需要了

V星工厂考试是 3分钟焊接IO(不包括吹下和整理焊盘),1分钟焊接8个电阻,1分钟焊接8个电容,5分钟焊接笔记本的内存槽。

网友:
我一般用电烙铁焊上去了,先定好位,在四周放点助焊膏这样很好焊。

网友:
大家在焊接的时候,风枪一般打到多少度啊?

网友:
貌似现在我都不整理焊盘了,直接上焊膏吹上去,似乎也是一两分钟的事情,倒是觉得让它凉了要挺多的时间

网友:
不加助焊膏容易虚

网友:
2分钟还查不多1分钟有点..........

网友:
2分钟,焊一个 Io
你也太 夸张了吧!
焊的好不好, 还要看你的 工具  好不好

网友:
用风枪把IO吹上去,还没有玩过,每次都是拖锡上去了。
我认为在15分钟以内能把IO取下又换上去一个好,能够换的很完美的话,水平也不错。
一分钟,是不现实的吧。有时的IO旁边障碍物太多,一分钟神仙也搞不定吧。

网友:
我门公司修理的主板大部分是要更换IC,包括有脚和无脚(BGA),小点的BGA可以用热风枪吹下来,然后用烙铁把上面的焊点拉拉平,根据I基板上的四脚定位把IC放放正,加点松香后(我个人感觉,松香有润滑作用,如果IC放的位置有点小偏差,可以加点松香吹吹正),然后先小风吹(大风吹IC直接就吹跑了),固定后,再用大风顺时针一圈一圈吹,直到满意为止

网友:
学习了!焊工真得好好练练了,明天就去试试,还有脱焊芯片,也要下下功夫了。

网友:
熟能生巧,看来得多练习啊!

网友:
芯片定位后必须用烙铁在过一遍锡,否则返修的几率大。主要是温度高了,就有可能再次虚焊

网友:
看到11楼的切脚拆卸法,仍在惊叹中!佩服!

网友:
试过了才知道,好不好自己说了算

网友:
看了各位的经验  很是受用啊

网友:
没试过IO放不太正尅矫正的。。
那种QFN内封装的,不对准也行,会自动对位。

网友:
楼主这种方法定位有点麻烦呀,你在焊脚的时候会造成其它的脚移位的,过去我也用这种方法,现在不用了,现在我的方法是:先拖平主板及将IO的脚上的锡搞干净,然后放上IO定位这个应该很容易,下面用右手拿锡子轻轻压住IO的中间位置,左手拿风枪吹IO,先吹一会待锡有点熔了,拿开锡子,继续吹,同时观察IO是否移位及对齐了,不对齐要手动用锡子调整,直接锡完全熔了,再加焊一下IO,基本上就OK了

网友:
一直不敢用疯抢,怕吹坏了、

网友:
我现在焊工还不够!学习了!还要多练!

网友:
我一只用烙铁,效果不错的,大概只要2分钟!

网友:
回复 网友B:

和楼主的方法差不多。不过我最后还要用焊锡拉一下。加点松香把连焊的地方锡吸干净!

网友:
我也试过啊,就是技术不好,有时候会在用电烙铁点的时候把芯片搞偏,还是边用风枪吹边用镊子要稳当些,等技术好了再用这方法好啊

网友:
嘿你的经验以后就是我的经验.这算不算偷师啊.

网友:
偶第一次拆IO的时候把板子都烧糊了.

网友:
看来还得练习

网友:
是应该好好练习一下了!

网友:
焊IO,我一般要用买风枪送的一个工具,很好用。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网友:
一分钟能搞定。并保证不虚焊的。我敢说没几个可以搞定。
有点吹了。
还有楼主的用风枪焊IO。我觉得不可取。如果是笔记本的超级IO呢?你去试试几个。看你焊几个。会爆几个?特别是U盘里的闪存。你试一下
我的习惯是拆时。用风枪。焊时用936拖焊!
还有。你那叫定位。不叫定型。

网友:
我还没有试过10分钟内搞这一个IO!利害!

网友:
我刚才试了下,用了差不多五分钟。第五步我直接用烙铁“划”上去的。

网友:
高手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