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一个电容用什么来代替

楼主(2009-12-16):
HP 3150 机是110V的,可是误插了220V的市电 ,拆开后看到一个电容爆了,

上面标:330UF200WV 哇,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200万V的电容哦,去那找。不过我还是很怀疑,一个打印机里面那来这么高的电压。

修激光打印机的朋友是用什么来带题的?是不是要个400V 330UF的电容代替?

还有,如何改电路要这种激光打印机直接上220V?简单的就搞,不简单就算。

我不修打印机,只是帮朋友随便看看而已。

网友:
330UF200WV    是容量330UF  耐压200V         楼主不要开玩笑了

网友:
是200V耐压,不是200万V。电源里很多电容使用这样的标法。

改220V比较麻烦,我有个120V的,一直没有改,用个小调压器降到120V使用。

网友:
老大们不要那么麻烦了 直接用330UF/400V的电容就可以了。直接接220V的电压,不用110V的变压器。都改了好多了。绝对没有问题的。放心使用。

网友:
我修过好多的打印机电源板,好多都是110V的。直接换电容就可以了。220uf/400v或者450v 的就可以的。电源其他的都不用动就OK了。

网友:
可以改的,把那个电容改成47U/400V~68U/400V的就可以拉。

网友:
谢谢,我就纳闷,还要高些非标准的WV上去。KV到常看到,WV就少点了。估计台式机上的电容也有,只不过少修,故少见

网友:
CRT显示器里的大电容好多就是这么标的

网友:
看你上的图是两个电容,如果是,那它就应该有一个110V-220V的转换开关啊,不然不会用两个耐压200V的电容,如果真的和电源盒里的电路那样设计,是不能用单独一个400V电容替换的,还要找两个同容量的才行。

网友:
看你上的图是两个电容,如果是,那它就应该有一个110V-220V的转换开关啊,不然不会用两个耐压200V的电容,如果真的和电源盒里的电路那样设计,是不能用单独一个400V电容替换的,还要找两个同容量的才行。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说的对 两个200V的串联的话 就可以有400V的耐压  220V的市电经过全桥整流会有360多的直流电压吧,正常的也不会把电容搞挂了。
如果我没猜错,这两个200V的电容应该是并联的
如果是串联的,应该有个110V-230V的选择开关,表面上看不出来的话电路板或许有跳线什么的。

还有 想改成220V市电的,不能简单换几个电容就可以的,开关管、变压器、取样电路等都要改,关键是变压器不太好找。

还是直接买个220V转110V的外置变压器来的省事

网友:
这个电容就是200V 330UF的,110改220要看具体的电路,有的很容易,有的就很麻烦了

网友:
比如我那个打印机,进来就是变压器,变压器只用用120V的初级,不是就是很麻烦的一种,除非重新改变压器。

网友:
电压有KV千伏、MV兆伏,没有WV万伏这个单位,WV的W是work,也就是工作电压。

网友:
激光机改220v不是简单的把电源部分改成220v就行了。它还牵扯到加热器部分,要改最好是有图子。按上面的参数要求在决定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