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烂本没有声音

楼主(2009-12-16):
机子型号是VA18的。。。声卡芯片是AD1981B JST。。。换过声卡,换过功放。。还是没有声音。
设备管理器里 SOUNDMAX AUDIO DEVICE 打感叹号,在维修的过程中,有一次在系统重启后有了声音,感叹号也没了,都正常了,以为好了,装起来又不对。后来下班了就没搞了。
因为没有VA18的图纸,晚上回来查了下NC6000的图纸(该机也是采用AD1981芯片),看了下AD1981B的5脚(SDATA_OUT)和8脚(SDATA_IN)是通到南桥里去的,明天查查看这两个脚是不是通到南桥的线路有什么问题。

哪位大侠对维修1981有心得的,请教一下除了以上两个脚,对声卡打感叹号的这种情况还应重点查下哪些脚位?

搞定了。DVDD脚电压不足,只有2.2V。。。电容漏电了,拆掉电容就好了。

网友:
直觉你是不是应该先从软件方面下手哦。。先排除了软件再说硬件哦。。。看你换了这么多。。你应该最后就只想到南桥了吧。。但这VIA的桥一般不容易坏的哦。

网友:
努力学习,向高手看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