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4不能删除

楼主(2009-12-16):
有个mp4,联机可以正常格式化,但拔掉usb接口,再插上,文件还好好的在里面。一点也不受影响。新建的文件夹拔掉电后也没有了。还是原来的老样子。应从哪里下手?

网友:
升级一下固件看看,或者用杀毒软件查查是否中毒,如果都不是软件原因引起的,建议拆机加焊FLASH

网友:
应该是固件的问题。加焊FLASH,重写一下固件。

网友:
MP4的固件如何刷?按主控芯片还是flash的型号?

网友:
此机是小霸王 sb-387,我到官网上查没有发现固件下载。谁有它的固件呢?

网友:
此mp5的芯片信息。请帮看下应刷什么固件

网友:
顶下,急需解决,客户又催了。

网友:
己加焊FLASH,故障仍在,固件写哪个?

网友:
拆机看主控型号 板号还有屏号,才能确定需要什么固件来刷的啊

网友(2010-01-19):
你升级一下固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