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只有850和大热风筒如何加焊BGA

楼主(2009-12-16):
经常在论坛上看到补焊桥,不知道各位使用什么工具补焊的呢?是在BGA上面还是在主板下面操作加热的?又看到用硬币的,怎样使用呢?
主板

网友:
晚上有点打瞌睡了了,应发到主板故障讨论区的,如有问题就删吧

网友:
大热风筒做底部加热,850做上部加热不过要注意控制好温度,你还是等基地的三温区的BGA出来搞个回去吧,要不然会成功率好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