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索尼CR13笔记本 开不了机 什么声音都没有 灯也不亮 只有电源线的灯亮

楼主(2009-12-16):
sony索尼CR13笔记本 开不了机 什么声音都没有 灯也不亮 只有电源线的灯亮~!待机电流都没有~!南桥换过!好像是SONY CR的通病~!上次也有一台~!换板了~! 请求高手指点~

网友:
看一下,主板上的cmos电池的电压,放下电不行,加焊一下南桥,是不是又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