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939无供电!

楼主(2009-12-16):
华硕的939主板(型号好像是A8N那块)用的是速龙3200的U,上诊断卡跑00,摸CPU无温度(开始走歪路)!确认为CPU供电,量电感无CPU主供电!断电量MOS管对地,发现只有35!初步怀疑软击穿,或者有轻微短路,后回想好像上真的939的CPU,直接就拉低MOS对地(量电感和滤波稳压电容也可以)!后拿掉U,发现还是一样!,2话没说 ,把下管全拆了量,板子好了对地正常了!以为就是管子的事,量管子发现有2个好像坏了(其实是表笔不好了),因为是新手,换了个表再量下发现管子是好的,经过多次量确定是好的,又全部焊会主板,这下量对地正常了!最后怀疑CPU坏,拿自己的速龙3000发现还是没电压,再换闪龙3000发现有电压了1.36V!

因为是AMD的板子,单桥,最后过锡炉,加焊桥!再用3200的U上板子发现跑马,可以进系统了!

疑惑:桥虚焊也会引起CPU不供电
疑惑:闪龙的939和速龙939有区别,为什么没加焊桥的情况下,上闪龙有电压,上速龙就没电压呢!(期间换过两次测量确认闪龙有1.36V电压,速龙无电压)

网友:
测一下桥的确1.2V有没有,还有就是PWM芯片的工作条件了

网友:
VID信号不正常,也能导致CPU不供电

网友:
VID信号也是电源控制器的输入信号 有的cpu是靠VID编码通过电源控制器来控制电压的  有的cpu不受VID 的控制

网友:
应该是桥 939桥坏的最多

网友:
虚焊,刚好换U时点起了一次,不足为怪

网友:
发出PG 信号了吗 电源管理芯片有没有收到

网友:
北桥空焊有时也会造成U供电不够,前几天亲身体验,ONDA的小板,双桥,

网友:
939板子这样的故障率很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