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经历之为什么我烧了三块CPU????

楼主(2009-12-16):
在淘宝上成都一JS处购一块映泰K8T890-A7主板,到手时就是坏的,通电就电源保护,这一定是主板有严重的短路,经测试发现地CPU三相供电是有一上管已穿,自己会维修,就没有去和JS换主板了。自己动手换了一个MOS管,能开机了,测了一下CPU电压为1.39V左右,应该是正常的。就放心地装系统,装好后也跑了一下烤机软件,大概运行了1、2个小时都没什么问题。就交给朋友了,可是我走后不到10分钟,他打来电话说是开不了机了。经查,CPU烧了,因为搞这么多年电脑维修维护,在正常使用中烧CPU的现象还是第一次遇到,当时就觉得不祥。回来后换了一块CPU,开机,正常了,也没有再作太多的测试,就又交给朋友了,不到十分钟,电话来了,又开不了机了,一查又烧了CPU了。朋友说两次都是听到音箱中传出杂音,就去搞音频输出插头,一搞就死机,再开就开不了。我拿回来后,觉得是不是我换的MOS管性能不良的原因,就又换了一只,再上一块CPU,开机进系统。工作了一个多小时,没问题,以为对了,这时接的音箱里又出现了杂音,我就习惯性地摸了一下声卡芯片,结果又死机了,一查CPU又烧掉了。  TMD这是什么 主板呀,简直就是个CPU的绞肉机!! 真的是百思不解,为什么呀?? 各位大侠请帮我分析一下,不会是这个主板就是设计出来烧CPU的吧?还有每次当音箱中出现杂音的时候就要开始出问题了,这又是怎么回事?烧CPU一定是供电有问题吗?

网友:
哈哈,LZ搞了个垃圾主板啊,,  映泰的本来就很垃圾额, CPU被烧应该是滤波后的电压不一样,,请问LZ把全部的上下管都换掉了吗?  一般都要换的。。你说的音响传出杂音 会不会是主板声卡芯片的问题

网友:
好厉害的板,测试一下CPU供电电压波形吧,同行曾经有以块这样的板后丢掉了!

网友:
烧CPU应该是CPU供电引起的
有杂音应该只是表象

网友:
支持楼上说的,再者,换CPU供电3极管,一般一定要全换管子最好,否则很难修好

网友:
这种现象可能是CPU供电不稳定引起,楼主用示波器打打波形看看

网友:
供电波形不好,即供电质量差,加上你朋友家的市电电压可能低一些,来个“雪上加霜”。
措施有更换高质量的电源,更换主板滤波电容,同时解决朋友家供电电压问题。

网友:
上假负载,长时间开机监测电压有没有变化,VCC-VID有没有检查过?

网友:
烧CPU 肯定是CPU供电引起的!
你说声卡芯片发热,那就把 芯片 拆掉!
然后再去测量CPU 的供电, 每一项都要测量。  12V  1点几伏  电源管理芯片的 VCC  VID
我觉得最主要的是  上管的S极的电压   和  V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