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KT880 所有的供电条件都满足还是不过CPU

楼主(2009-12-16):
V星KT880 所有的供电条件都满足还是不过CPU,测试CPU的核心供点,复位,PG ,时钟,AD 线,全部正常,内存,AGP,PCI 的供电,时钟,AD线也全部正常,换过北桥和BIOS ,还是不过CPU,检测卡显示OO,请问各位师傅这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北桥和BIOS换过,还有SB呢?

网友:
换下cpu,清理针脚.

网友:
io芯片也能引起跑00,楼主见过吗?

网友:
电压都正常,就看下信号到那啊,BIOS工作正常不

网友:
把CPU做用香蕉水刷下,不行上焊台加焊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