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19寸显示器B+电压只有25V,怎么查?

楼主(2009-12-17):
原因:显示器是进了水之后坏的。
检修:
1、第一次通电时烧了保险,检查发现一次电源开关管击穿,更换之后通电指示灯闪烁(绿灯),并伴有开关管开关时的声音。
2、检查没发现有损坏的元件,测一次供电有12V,80V,200V(机上标称电压),灯丝电压只有5V左右(偏低),还有B+电压编低,只有25V左右,行管B极没有-0.3V负压。
3、因为有相同的机型,本机先后替换过:高压包,行管,二次开关管,阻尼管,行场扫描IC,可以排除这些部件损坏。
4、检查行激励、行推动,找不到问题所在(没有示波器测信号是否正常)。

请高手给个招,非常感谢!

网友:
断开电压偏低那路,看电压能恢复正常值吗,先要确定是那路短

网友:
现在不是行部分短路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