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复一台 Lenovo(IBM) R61i 无待机故障

楼主(2009-12-17):
LENOVO R61I
965芯片组+NVIDIA G86-740-A2显卡

此机故障表现为:接电20V,有0.01A电流,按开关完全无反应。
板上的20V通不过隔离电路,也就没有3.3M,5M,1.8M等待电压。

搜过论坛上的帖子,无待机的故障一般都是因为进液,腐蚀等原因。手上这块板没发现这些现象。
经拜读各位同仁的帖子,知道隔离电路由BD4176KVT芯片控制,遂粗测其各脚电压与一片可开机的T61P板子相对比(也是用BD4176KVT)。

坏板的BD4176KVT经测59脚有20V输入,61脚和16脚都有3.3V,但46脚没有输出,36脚也没有25V高压。
沿36脚反测出去,经一个二极管D64和一个0欧电阻测到另一个二极管D57的正极有20V输入,负极却没有输出。

遂断电测D57,发现其正反阻值均为无穷大,它开路了。然后测D57负极对地阻值为0,再一一测连接到D57负极的各个元件,又发现电容C606击穿,
而且C606连到的BD4176KVT第34脚对地短路。如图:

从料板上找来BD4176KVT,C606, D57一一换上,测对地阻值都正常后。接电试机,电流上到0.65A。再上U上内存就有显示了,经测机各功能都OK。

粗略测了一下各个电感对地的阻值,如有错漏请见谅。
3.3V       .234
5V          .399
1.8V       .512
1.5V       .444
1.05V     .055~.070
1.10V     .008~.015
1.26V     .125~.135
CPU   0.93V     .478

网友:
有个主板 对比维修 就是好啊
速度 上了 快了很多!
加上图 就更快了

网友:
写的很详细,有所学。谢谢
对于隔离芯片可以去查PDF看看的。那只脚是起什么用的会有个更详细的注解。

网友:
各电感的对地阻值,万用表不一样,测得的阻值也不一样,还是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楼主分析得很详细.

网友:
楼主如有BD4176KVT的详细PDF文档,请一起传上来学习学习

网友:
谢谢  楼主  写得很详细,,,,
   详细。。。分享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参考的也是论坛下载的T61图纸。

我没有那个芯片的PDF。

网友:
谢谢分享 下次有类似的故障也能有所了解!

网友:
这样的贴应该多写,多谢谢分享!

网友:
我也想不明白R61明明是防水设计怎么会总是进水导致坏的呢!而且都是BD4167的位置。

网友:
谢谢分享,有坏芯片的图纸吗?

网友:
这种芯片的PDF哪那么容易被你下载到,人家的知识产权那

网友:
图片很清晰, 楼主费心了。

网友:
学习你的维修思路,谢谢楼主提供的这么详细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谢谢了,收藏了

网友:
写的不错   LZ 继续发扬

网友:
继续发扬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0213-1-1.html

网友:
谢谢分享了,很仔细啊,几个重要的脚都说了,我收藏了,lenovo的T系列的机器,坏的很多啊,大家要好好理会,会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