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接-12V不亮

楼主(2009-12-17):
一台weiyi(唯一)17寸纯平显示器,原故障为开机一段时间后场下半部出现横纹,而且越来越厉害,并伴随抖动,直至全屏画面成一条水平亮线。手摸场块散热片烫手。经更换场块8172和12V、-12V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以及周围的几个电阻后无效,现故障改为接通-12V电路则显示器不工作,断开-12V可以开机,但只出现上半部画面,下半部黑屏。如果先断开-12V,等显示器出现上半部画面后,再接通-12V,则画面下半部也可出来,但有许多横纹,和原故障现象一样。这个机子弄得我头大,一点解决的思路也没有了。烦请维修CRT的高手指教。

网友:
查一下行场震荡模块的条件符合吗

网友:
民间秘方:找到5脚输出电路上有一个104电容串连一个2.2欧的电阻接到负12V上,在104电容上再并连一个104电容就好了,信不信由你。

楼主:
多谢楼上的指教,可惜的是那个机子的电路板已被我拆了。要不就可以验证一下你说的那个方法管用不管用了。还是要谢谢你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