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845主板不开机

楼主(2009-12-17):
华硕845主板不开机,开机端有3.3v电压,短接不开机,请问是不是开机芯片asb100的问题

网友:
从排针开始跑线路

网友:
才修主板啊?  不开机的故障范围太多了,测试一下其他电压对不?

网友:
你换个专用芯片一般可以。COMS 电池跳线没有跳反。

网友:
你这个就不好说了,你所说的是不是短接开机排针不触发哦

网友:
其他电压正常不,晶振起振吗?楼主写详细一点,

网友:
强制开机行不?

网友:
查一下开机电路的相关元件:I/O.三端稳压器之类的是否待机正常?测晶振的压差是否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