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机,开机蓝屏,重启认不到硬盘!

楼主(2009-12-17):
现象:一台技嘉G31-ES2C(2.0)新的,硬盘ST160G曾保修回来的硬盘,电源几十元的,开机进入系统蓝屏,重启后发现认不到硬盘,之前认为硬盘问题,发去保修了,发回来认是这样子,不知道有没有保,以为SATA电源插头问题,换了个4针电源转STAT也是这样子!!现在不知道那样东西有问题!!请指教!!主板的每个串口也试过,一样是这样情况!!数据线也换过,硬盘检测也没有坏道!! 请教是电源问题还是硬盘还是主板??

网友:
三个都有可能,认不了硬盘你怎么知道硬盘没有坏道,没有坏道也会坏的, 先把硬盘放到别的电脑装系统,如果可以,证明硬盘没问题,把别的硬盘放到你那装系统,再慢慢排除,只有一件件代换了

网友:
几十元的电源,先换个好电源在说

网友:
南桥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供电不足,同意思3楼的说法.

网友:
你没看看你的数据线

网友:
BIOS里能显示硬盘吗

网友:
主板问题大些。

网友:
硬盘在别的主板上试试,

网友:
把所有的件都代换试一下,尤其是内存与电源

网友:
认不到硬盘  或蓝屏 屏显上有提示的  我曾经遇到这个情况 根据屏显提示 更换好的数据线搞定的

网友:
哈哈  正好这个问题 我朋友遇到过类似的
答复是 :主板故障    主板和硬盘兼容问题

具体我也不清楚  貌似是南桥故障什么的

网友:
这种情况很可能是BIOS里的sata设置没有关掉

网友:
南桥问题吧

网友:
有可能电源质量问题,导致STAT供电不足,建议换了后在试下,。

网友:
先排除硬盘和电源问题再说
1 硬盘是保回来的是良品,也可能有其他问题
2 几十元的电源太差了吧。一分价格一分货
电源功率不足可导致各种故障的发生

网友:
排除法慢慢试.
一堆垃圾组起来的机子只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