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17寸CRT显示器黑屏问题

楼主(2009-12-17):
显示器开机查各项主要电压均正常,轻敲电路板就显示正常,不过一分钟左右显示器慢慢变黑(但还是可以看见图像),变黑后显示器屏左右二边稍亮一点,越到中间越黑。所以电路都已经加焊。请大家指教一下该如何修啊

网友:
重新加焊视放板,问题解决!!

网友:
慢慢变黑,可以检查一下灯丝的供电。
再就是监测尾板电压的变化。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尾板的问题

网友:
HKC显示器最容易虚焊和按键氧化失灵,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