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31-S3L主板,室内温度低开不了机

楼主(2009-12-17):
技嘉G31-S3L主板,CPU:E2200, SATA硬盘, 室内温度低开不了机,室内温度大概低于10度,电脑无法开机,CPU风扇转停,电源风扇正常转, 最小化系统,电池放电,清CMOS,故障依旧,, 待室内温度上升一段时间后,再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哎!像7彩虹的主板,前年温度低老开不了机,那好几片回厂家,厂家有说没事发回来

网友:
这很正常,不是什么电脑故障
         你还是把电脑换到干燥房子比较好!北方的电脑正常出现这种情况的。
                   再说电脑正常开机的温度5度~35度,不能低于5度。 房子的温度不能超过30%~80%。

网友:
可是我们现场临时办公室就这条件呀,  夜里没人,温度很低,有时会在0下了, ,
  实在没办法 我就在电脑外面做一层保温吧.... 哈哈.

网友:
用牙膏刷下cpu

网友:
这个很正常的   温度低开不了机是CPU的低温保护  现在的主板都有这种设计 应该不是问题  预热一下即可

网友:
从没遇到  真幸运

工作环境 温度低,不是要取暖么  有那种暖器的嘛
就是像台式风扇样的  辐射散热的 那种  ,对着 人就不冷了
机子也不会因为温度低开不了机

网友(2011-12-06):
这种问题也只有在北方能见得到吧,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