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00 加电掉电求教

楼主(2009-12-17):
一台DELL 1400集显显卡机器,客户说看电影时机器自动关机,就再也开不起来了。接机一看加电掉电,拆机CPU风扇已让灰完全堵死。最小化后,发现待机时,3。3V 5V均正常,按下开关后,电流起到0。5A左右维持一两秒后掉电。电流起来时,测所有的电感,产生了1。25V 1。8V 1。22V  1。5 1。05V电压应基本都正常,加焊CPU供电IC和IO后故障依旧。拆下CPU量北桥上电容阻值,最小值22,应没有明显短路现像,内存插槽打阻值也没有异常。南桥背面打阻值最小20左右。因为手头没有同型号CPU IC。特来请教。有没有同行修过此机器的此类故障。望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应该是显卡方面的问题,DELL这系列的机子跟HPV3000系列一样的通病

一般开机无显的情况比较多,有些可看见屏已有信号过来但没显示

可测测显卡芯片短不短,不短就加焊一下吧

网友:
谢谢回复,CPU 内存已经排除了。内存槽也加焊过了。我也怀疑是北桥集成的显卡有问题。但因为没有测量出明显损坏,不愿意拿着好的北桥试,如果有同行修过此类故障,我就可以少走弯路了

网友:
这个机器也能算是通病吧,现在的机器都是一个鸟样

网友:
这款机器就是毛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