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一个戴尔X200的机器

楼主(2009-12-17):
故障是有待机电压3.3伏没有5伏。按开机键后电流由0.03变成了0.16测板子上的个电感的都没有电压。还是只有3.3伏。5伏也是没有。后来在基地搜了一下。看有好几列都是有3.3伏。没有5伏。开机后电流跑0.16的案例。但都没有下文不知道有没有修好。
  后来看到一个4.2V的电池连接处已经有点烂了。清洗干净后还是一样的。这个部位刚好在南桥的晶振边上。心想会不会是脏东西影响到了32.768的晶振了。用万用表测了晶振两端电压是0.22和0.23.看来不是很正常。就要示波器打了一下。晶振的两端都没有波形。拆下晶振发现下面也是脏东西。清洗后换了一个台机的晶振。用示波器看已经有波形了。开机电流一路跳到0.40.电感上的电压都有了诊断卡也跑码了。
  总结:1 这个机器待机的时候是只有3.3V而没有5V电压的。
        2 另外这个是P3-800的机器。年代久远了。那个4.2V电池用的年数长了。都有可能烂了。刚好南桥晶振又在电池附近。烂的脏东西就影响了晶振启振。自然就开机不正常。希望维修朋友以后注意。

网友:
细节之处 就是伟大!

网友:
4.2 付  什么电池呀。

网友:
我还没有遇见呢,下次多多注意。

网友: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这个机器板子上有两个电池。一个是3.3V的COMS电池。还有就是4.2V的这个电池。具体是做什么用的我也不知道
  望高手解答!!1

网友:
4.2V的应该是个桥接电池

网友:
问一下桥接电池是起什么作用的?为何别的板子上都是一颗3.3V的电池就好了?

网友:
修道一个东芝本本电池腐蚀导致BIOS错误的,打开看了一下,断了78跟线,接上都不行了,只有退了

网友:
看来晶振没起振时,南桥前期的工作电流是0.16A.下次遇到了这样电流的,我就先查一下晶振.

网友:
今天修了一台DELL710M也是32.768不起振的,换了就好了

网友:
楼上的  没起振 电流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