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重装系统怎么解决NTLDR is missing?

楼主(2009-12-17):
我的电脑装了XP和window7双系统。装完Windows7后开机显示NTLDR is missing 让重启。但是开机按ESC一步步选择引导顺序时可以正常使用。BIOS为硬盘启动。怎样在不重装系统的情况下可以恢复正常

网友:
我也来学习学习不重装系统解决NTLDR is missing这个问题
             我重来还没有不重装系统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网上说缺少NTLDR文件,将NTLDR文件复制到系统根目录下就可以,但是不好使。各位帮帮忙......

网友:
搜索 ntldr is missing修复 获得约 20,500 条结果

http://www.google.cn/search?hl=z ... oq=NTLDR+is+missing

网友:
用安装光盘 启动  进入修复模式   然后用命令行 chkdsk 试试~~
有一定的成功几率~   (XP 环境下, 双系统不知道行不行咯)

双系统 有过一次,是台 MAC NOTE BOOK , 在 OS 的环境下装好 XP 就这样了, 后来是通过修改 boot.ini 文件搞定的, 可能是 boot.ini 配置有问题。

网友:
这种事,应该,只能重装了,向拿光盘修复,还是要花时间,跟装系统没什么两样

网友:
你装了 双系统,就是相当于 两个活动不过分区
你要是不想要WIN7,  就直接把 C 盘 或者是 D 盘的 活动分区 取消,看你装的哪个分区了!
然后就剩下 XP 了,  如果 XP 的 引动文件没有丢失,这时应该就可以启动了!
丢失的话,直接 复制别的系统的 引导文件 就可以了

网友:
活动分区识别错误。找不到启动文件
WIN7是空白  不清楚。
这种情况网上传复制NTLDR文件到 C:盘根目录解决
没具体实行过,
成功的经历有进PQ分区魔法师 取消其中不要的那个活动分区
那次的前提是  一个是XP 一个是未成功的2003,放弃的2003 保留的XP

网友:
WIN7 和 XP的引导文件是不一样的
   XP的引导文件是 NTLDR 这个文件 WIN7的是BCD 和BOOTMGR文件  重建下主引导记录应该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