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示器亮度控制的疑问

楼主(2009-12-17):
显示器对比度和亮度控制到底是控制灯管亮度还是通过控制驱动板来实现
可是有的高压板只接三根线也可以控制亮度实现的 地 开关 12V 难道是控制开关电压实现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问
高压板接三根线电压分别是多少/???

网友:
以前有少量机器控制灯管电流。现在的机器都是控制驱动。

网友:
高压板三个基本线,12V  地线  5V

大概是亮度调节的电压高低吧

网友:
主供电12V  5V 为启动开关 一个接地 亮度调节是3.3V一般不接便可

网友:
一般都是控制屏电路 很少控制高压板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