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S4不开机

楼主(2009-12-17):
系统IC为MAX8744E,该芯片的工作条件正常,芯片也是新换的,但不工作,3.3V电压为0V,5V电压为1.3V,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
上下管,包括滤波电容都已换过,还是不行; 一开始我取下上管的滤波电容,有3.3V 和5V,但电流只上到1A左右,不开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周边能换的元件都换过,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