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故障一例

楼主(2009-12-17):
每次开机运行半个多小时后,就会重起???

网友:
先确定是不是主板问题,从简单到难,先考虑电源,内存,U,U的温度正常不,显卡,还有电压不稳定也会出现这问题,这些问题都排除在考虑主板。

网友:
首先从新安装一个系统。如果不行。观看主板有没有爆电容 然后换一个电源试一下 如果不行接着换cpu 内存

网友:
看看有没有特别热的地方,最好是拆下来试机,这样方便用手试哪个芯片比较热!!!!

网友:
看是不是散热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