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坏后最常见的有以下几种故障

楼主(2009-12-17):
液晶高压板的替换修液晶高压板故障令人头疼,特别是疑难故障或配不到相应的高压板时一个头两个大,但总不至于报废或退修吧,那多没面子,其实人是活的,任何高压板只要装得下,那么它就是"万能"的,不知道买来高压板的参数,看到高压板接口有这么多条线,头晕了吧!其实很简单,首先确定电源线正极和负极,有保险丝的一般来说是正极,负极多是接在电容的负极上.然后确定电压,确定电压的最好办法是看电容的标记了,假如6V左右那么就是3.3V的,假如电容上标12V左右,那么输入电压肯定是5V,假如是24V左右或以上,那么就是12V,以次类推,把电容上所标的伏数除以二,最接近几伏就是几伏了..
   有的人说按这样接了,还是不亮,或者只是闪一下就灭了,是的有很多高压板多是这样的,那怎么办呢?找出控制脚,看看那只脚是接到一个小三极管上的,一般是直接引接到三极管上的,最多中间有个小电容,应该很容易辨认的,控制脚一般是3.3V和5V,也有个别是接地的,所以我们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先接地试一下,不行再接3.3V再接5V,假如输入电压和控制电压多是3.3V的情况是,可以直接合并.
多余的脚怎么办呀??让他空着好了,不用理它
让我来告诉你们高压板电路原理吧:一台完整的液晶一般由液晶屏、主板、按键板以及高压板组成(又称升压板),另外,在一些特殊的液晶彩显中还带有音频板以及USB插口板等。而楼上的各位图片提供的高压板均为独立型的高压板,即:需要由一个12V电源的电源盒来提供,另有部份机子主电源与升压板是连在一起的。
  目前,市场上液晶屏主要有三星、中华、奇美等等,而追其构造,均由液晶粒子屏、玻璃、信号处理板及灯管等组成!一方面,主板上提供的信号经信号处理板解码后送到液晶粒子屏,推动液晶粒子翻转,这时是看不到亮画面的,因方没有背灯管(即贴在液晶左右背处,即上面说的灯管)的照射光,只有背景一点黑暗的图象。 另一方面,主板产生信号后,紧接着升压板也开始工作,推动灯管发光,并在背灯管的照射下,液晶显示器才能显示完整的图象。
   在了解以上的大概状况后,我们不难理解:升压板的作用就是点亮灯管!!!的确是这样,升压板的作用就是推动灯管发光,以产生背景照亮灯。但是,话又说回来,灯管如同日光管一样,其内部充满了氖气,要想让它发光,必须在其未点亮前产生1500V的高压来击发内部的气体,一旦气体导通后,则必须要有600~800V电压、9MA左右的电流供其发光,这就使得普通的12V或者市电的220V电压跟本达不到其要求,因此必须升压。而此时,所有发光的条件都满足了,背灯管当然就发光了。是这样的,这时背灯管是发光了,而且如果给主板加信号的话,画面就出来了,没错一切似乎都正常。但是,大家要明白,多数的液晶显示器是由直流电压控制开关的(即开关只控制主板信号,不能关掉12V),这时,如果关机会出现什么现象????大家想想,主板至液晶屏控制信号是切断了,但升压板呢,背灯管没关掉呀,没关掉当然就一直亮着,亮着当然在关机时就出现全白的显示(呵呵,这样不仅浪费电,而且很难看呀),为此必须从主板中引出一路控制升压板上脉宽IC供电电压
即控制电压(根据机型及厂家设计状况,由高低两种电压控制,一般均为3.3或5V控制),只有有了控制电压,才能保证升压板上的供电随着开关机器而通断(另有一部份机子是控制IC振荡等)。
    这样了以后,基本保证了升压板的正常工作及画面的正常显示,即萧洒哥说的三个条件:1、12V供电线   2、接地线   3、控制信号线    各位记住,这三根线的任何一根没接入必导致灯管不亮,即没显示。
   而大家要知道,我们每一台的液晶显示器是都带亮度控制的,要想使得背灯管能够随着亮度的控制而变,必须引入亮度制线,其由主板的CPU或苡片(主IC,脚最多的那个)输出,一般由0~5V或5~0V间变化。 故此,要使一台液晶的完全能正常控制显示,除主板要正常外,升压板要具备以上4个条件。 当然,这只是输入的条件,给合背灯管的要求,我们不然理解升压板的组成电路:一个脉宽产生IC(包含振荡/控制/反馈等外围电路)、供电控制电路、自激振荡产生器、反馈取样电路等组成。
  脉宽产生IC主要是负责产生矩形脉冲信号,并随着的亮度的调制而改变,用以调节12V至自激振荡器的供电大小,以产生随供电不同而不同的高压,供灯管发光。其外围由振荡电路等。
   供电控制电路,一般机子均由几个三极管组成,随着主板的控制电压的有无,而开通或切断脉宽IC的供电存在与否,达到控制整块升压板的目的。
  自激振荡产生器主要产生灯管所需要的高压,当给其加入电压后,即可自激振荡,并产生逆变高压(即逆变器),其加入的电压是12V经脉宽IC调制的(一般调制后输入在9~12V间)
   反馈取样电路主要是收集自激输出及灯管次级(低压线)的电压与电流的大小,并反馈至脉宽IC,用以稳定或切断其脉宽输出(我们日常见到的亮一下灭掉,即反馈电路起作用导致脉宽无输出,如:反馈偏高,IC输出偏高,灯管线脱等均会导致该问题)
综上所述,简略的说,升压板就是一块可控制的逆变电路!!!
   另外:说明一点,目前,液晶屏一般由2灯管、4灯管的组成,部份大屏幕(如20寸)液晶为了提升亮度,用6灯管甚至8灯管的都有,每灯管两根线,一根高压(粗的)线,一根低压(细的)线。
高压板坏后最常见的有以下几种故障:
1、瞬间亮后马上黑屏  该问题主要为高压板反馈电路起作用导致,如:高压过高导致保护、反馈电路出现问题导致无反馈电压、反馈电流过大、灯管PIN松脱、IC输出过高等等都会导致该问题,原则上只要IC有输出、自激振荡正常,其它的任何零件不良均会导致该问题,该现象是液晶显示器升压板不良的最常见之现象。维修时最主要的方法是:(1)短接法----一般情况下,脉宽调制IC中有一脚是控制或强制输出的,对地短路该脚则其将不受反馈电路的影响,强制输出脉冲波,此时升压板一般均能点亮,并进行电路测试,但要注意:因此时具体故障点位还未找到,因此短路过久可能会导致一些异常不到的现象,如:高压线路接触不良时,强制输出可能会导致线路打火而烧板!!!(2)、对比测试法:因液晶显示器灯管采用均为2个以上,多数厂家在设计时左右灯管均采用双路输出,即两个灯管对应相同的两个电路,此时,两个电路就可以采用对比测试法,以判定故障点位!当然,有的机子用一路控制两个灯管时,此法就无效!
另一方面,在不明情况下,最好不要乱短路IC各脚,否则可能会出现异想不到的后果!
2、通电灯亮但无显示   此问题主要为升压板线路不产生高压导致,如:12V未加入或电压不正常、控制电压未加入、接地不正常、IC无振荡/无输出、自激振荡电路产生不良等均会出现该现象!
3、三无    若因升压板导致该问题,则多数均为升压板短路导致,一般很容易测到,如:12V对地、自激管击穿、IC击穿等均会导致,另外:电源部份或升压板线路同做一块板(即连在一起)的机子,则电源无输出或不正常等亦会产生,维修时可以先切断升压部份供电,确认是哪一方面的问题亮度偏暗   升压板上的亮度控制线路不正常、12V偏低、IC输出偏低、高压电路不正常等均会导致该问题,部份可能伴随着加热几十秒后保护,产生无显示!
4电源指示灯闪   该问题同三无现象差不多,多数为管子击穿导致!
干扰 主要有水波纹干扰、画面抖动/跳动、星点闪烁(该现象少数,多数均为液晶屏问题)等,主要是高压线路的问题。
   以上几点是升压板产生问题的最主要现象,对于高压板产生的不良,各位不防把它这样比作:灯管相当于我们的日光管(当然,其电压要比日光灯高得多,其粗的一根高压线接的是高压输入、细的一根低压线接的是输出反馈端)、线路板把它看作逆变器线路,围绕着该状况去修,可能会容易一点。另外:电源与升压连为一体的板子,要判定是电源问题还是升压部份问题,可切断升压线路的供电线路,再测试电源输出的12V或5V等是否正常,以此来判定问题出在哪部份,但值得注意的是:切断时要看仔细,勿直接切断12V或5V整流线路,那样可能导致电源无反馈电压而升过高,导致爆炸等问题(该状况类似直接切断CRT显示器的行管C极及输出反馈电路)。

网友:
不错!收下以后当参考用!

网友:
多发这样的文章,谢谢了

网友:
Lz 你应该参考些前辈的资料吧
但是写的真不错

网友:
不错,积累知识。

网友:
多发这样的文章,谢谢

网友:
如果能配一些相应的图片来讲解就更好了.

网友:
谢谢楼主啦,写得很通俗易懂,想请教一下,我有台飞利浦15寸开机大概半小时后,3无,全黑,然后2秒钟后又亮,再几秒钟又灭,就这样重复,请问大概是那一块的问题?

网友:
楼主写得真好,请楼主以后多写一些这些的文章!

网友:
恩,写的的却不错,

网友:
配合图片就好了!!

网友:
受教了,先收藏,明天起来再看,赶着睡,多谢

网友:
终于看完了,前面一直在说LCD的高压板,怎么后面突然出现个CRT呢?有没电路图一起摆上来看,更容易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错,我载下用用,学习了

网友:
认真学过了

网友:
写的好
收藏先  以后慢慢看

网友:
写得太棒,要是配有图片那就完美无缺了!

网友:
多谢LZ分享。。学习了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