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各种信号说明

楼主(2009-12-17):
笔记本主板各种信号说明(其余的烦请各位达人继续补充,或者有什么错误的请指教)
笔记本主板各种信号说明(其余的烦请各位达人继续补充,或者有什么错误的请指教)-   很多的人在看笔记本图纸时,对里面的各种代号,弄不清楚!其实这些都是英文缩写  首先说ALW,它的英文全称是Alway,意思是总是,如+5VALW,它用在当电源插上后,这个电压就应该都有的,所以我们在插上电源后,只有是ALW,不管是3VALW,还是5VALW,只要是ALW,都应该有它相应的电压,它是给开机电路用的,如EC等。.
   其次是SUS,它的英文全称是Suspend,意思是延缓,挂起的意思,如+3VSUS(SLP_S5# CTRLD POWER这些将在上电时序中讲解)它的电压产生实在ALW的电压后面,当接收到 SUS_on控制电压后就会产生此一系列的电压,此电压不是主要供给电压,只是为下一步的电压产生提供铺垫,但不代表这电压不重要,没有SUS电压,后面的电压就不会产生。
  再次是RUN电压,RUN电压没有缩写,它的意思就是跑、运行的意思,这个才是南北桥工作的主要电压,当然南北桥也需要SUS电压。系统真正运行的话就需要RUN电压正常,如果RUN电压不稳定会造成主板的不稳定。
  未完请继续………………………………………………………………………………………

 会员11142532元2023-2-2 18:18
 会员11636632元2022-10-28 17:21

网友:
PLTRST#
    总复位信号: PLTRST#是Intel® ICH9整个平台的总复位(如:I/O、 BIOS芯片、网卡、 北桥等等)。在加电期间及当S/W信号
|通过复位控制寄存器(I/O 寄存器 CF9h)初始化一个硬复位序列时ICH9确定PLTRST#的状态。在PWROK和VRMPWRGD为高电平之后ICH9驱动PLTRST#最少1毫秒是无效的。当初始化通过复位控制寄存器 (I/O 寄存器 CF9h)时ICH9驱动PLTRST#至少1毫秒是有效的。.
注释: 只有VccSus3_3正常时PLTRST#这个信号才起作用.
THRM#        热报警信号:激活THRM#为低电平信号使外部硬件去产生一个SMI#或者SCI信号

STHRMTRIP#
  热断路信号: 当THRMTRIP#信号为低电平型号时,从处理器发出热断路型号,ICH9马上转换为S5状态。ICH9将不等待来自处理器的准予停止的信号返回便进入S5状态。休眠控制信号: SLP_S3# 是电源层控制。当进入S3(挂起到内存)、S4(挂起到硬盘)、S5(软关机)状态时这个信号关掉所有的非关键性系统电源。
    S4 休眠控制信号: SLP_S4# i是电源层控制信号. 当进入S4(挂起到硬盘)、S5(软关机)状态时这个信号关掉所有的非关键性系
统电源。
注释: 这个Pin脚以前常用于控制ICH9的DRAM电源循环功能
注释:在一个系统中关于Intel的AMT的支持,这个信号常用于控制DRAM的电源,
l注释:在M1状态下(当主机处于S3、S4、S5状态及可操作子系统运行状态)这个信号被强制为高电平连同SLP_M#给DIMM提供充足的电源用于可操作子系统。
S5 休眠控制信号: SLP_S5# 是一个电源层控制信号.当系统进入S5(软关机)状态时SLP_S5# 用于关闭系统所有的非关键性电源。  可操作睡眠状态控制信号:用于电源层控制Intel AMT子系统。如果不存在可操作引擎固件,SLP_M#将与SLP_S3#同步. 状态指针信号:当机器在S4或者S5状态下该信号为低电平有效。当机器在S3状态时可操作性引擎强制SLP_S4#连同SLP_S4#处于高电平,这个信号能用于其它设备了解本机的当前状态 。

网友:
PWROK
电源正常信号:所有电源分配总线稳定99ms以及PCICLK稳定1ms时,PWROK给南桥一个有效标志。. PWROK可以异步驱动。PWROK低电平的,南桥就会认为PLTRST#有效
注释: 1. 在正常的三个RTC时钟周期里南桥使电源完全复位并生成完整的PLTRST#信号输出,PWROK必须是最小值处于无效状态
2. PWROK必须无假信号,即使RSMRST#是低电平  控制LINK电源正常信号:当CLPWROK有*词语被过滤*,表示从电源到控制LINK子系统(北桥、南桥等)是稳定的以及通知南桥使CL_RST#无效直到北桥收到这个信号。. 注释:RSMRST#无效之前CLPWROK不许有效。
注释:在PWROK有效之后CLPWROK不许有效。)
PWRBTN#
电源按钮:电源按钮将引起SMI#或者SCI来指出系统的一个睡眠状态。如果系统已经是睡眠状态,那么这个信号将触发一个唤醒事件。如果PWRBTN#有*词语被过滤*间超过4s,不管系统在S0、S1、S3、S4状态,这时都会无条件转换到S5状态。这个信号的内部有一个上拉电阻) 及输入端有一个内设的16ms防反跳的设计。
  铃声提示: 这个信号是一个来自Modem的输入信号。它允许一个唤醒事件,在电源故障的时候进行保护   系统复位:防反跳之后这个信号强制一个内部的复位。如果SMBus空闲,南桥将马上复位,另外,在系统强迫一个复位之前,. iSYS_RESET#将等待25ms±2ms直到SMBus空闲。
RSMRST#  恢复常态的复位信号:这个信号用于重置供电恢复逻辑, 所有电源都有效至少10ms这个信号才会起作用,当解除有效后,这个信号是挂起的汇流排稳定的一个标志
  LAN 复位:当这个信号有效的时候,在LAN内部控制器进行复位,在LAN的ccLAN3_3 和 VccLAN1_05及VccCL3_3电源正常状态下该信号才会有效。当解除有效后,这个信号是LAN汇流排稳定的一个标志'
注释: 1. 在RSMRST# 解除有效之前LAN_RST# 必须是有效的。
2. 在PWROK有效之后,LAN_RST# 必须有效。
3. 在VccLAN3_3 和 VccLAN1_05及VccCL3_3电源都正常的情况下LAN_RST#必须有效1ms。0 D0 r1
4. 如果集成网卡不用LAN_RST#可以把它连接到Vss。
  PCI Express* 唤醒事件 :边带唤醒信号在PCI Express插槽上有部件并发出唤醒请求信号 。MCH_SYNC# $  北桥同步信号:这个输入信号与PWROK在内部是相与的,该信号连接到北桥的ICH_SYNC# 输出端。
SUS_STAT# / LPCPD#    挂起状态信号:该信号有效表明系统马上要进入低功率状态。它能监控这些设备以及内存从正常模式进入挂起模式,也能用于隔离其它外围设备的输出并关闭它们的电源,该信号在LPC I/F上调用LPCPD#来实现的。
SUSCLK 3  挂起时钟信号:这个时钟是RTC时钟发生器通过其它芯片产生的时钟来输出的
VRMPWRGD :
  CPU电源正常信号:这个信号直接连接到CPU电源管理芯片,该信号正常表示VRM是稳定的。这个输入信号与PWROK在内部是相与的这个信号在挂起的时候是正常。
CK_PWRGD   时钟脉冲发生器电源正常信号:当主电源有*词语被过滤*这个信号去时钟发生器,当SLP_S3#和VRMPWRGD两个信号都为高电平时这个信号也是 H高电平有效。
vPMSYNC# (仅用于笔记本电脑) / GPIO0  电源管理同步信号:当该信号有效,在退出C5或者C6时该信号由北桥使CPUSLP#这个脚无效。这个信号也可以用于GPIO。
CLKRUN# (仅用于笔记本电脑)/ GPIO32 (仅用于桌面电脑)
  PCI时钟运行信号: 这个信号用于支持PCICLKRUN协议。当连接到外部设备时需要申请重启时钟或者预防时钟停止。
iDPRSLPVR (仅用于笔记本电脑) / GPIO16 更深层睡眠-稳压信号:这个信号用于VRM在C4状态下将电压降到更低。当这个信号为高电平,稳压器输出更低的深睡眠电压。该信号为低电平时(默认值为低电平),稳压器输出正常的电压。 (稳压器指VRM:Voltage Regulator Module)
DPRSTP# (仅用于笔记本电脑) / TP1 (仅用于桌面电脑)
深度停机信号:这是DPRSLPVR信号的一个复制,低电平有效。

网友:
谢谢共享,一直缺这种资料,望再接再厉,

网友:
谢谢分享,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网友:
楼主 谢谢了,这种东西对我们新手来说是很需要的

网友:
感谢楼主啊。。。好心人。。

还有没有更清楚。。明白的啊。。

在写写。。

网友:
谢谢共享,一直缺这种资料,望再接再厉谢谢共享,一直缺这种资料,望再接再厉

网友:
楼主好心人呀

网友:
楼主 谢谢了,这种东西对我们新手来说是很需要

网友:
很不错的贴纸。对我们菜鸟很有帮助

网友:
多谢热心的图纸,原来以为图纸那些电压的后缀只是一个代号,原来还有这些含意,谢谢

网友:
一直在积累     今天终于看到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谢谢,这些东西对于我来说,简单太好了,已等了好长时间了。

网友:
要多跟楼主学习,把时序搞清楚

网友:
感谢~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

网友:
谢谢,
OVP 是过压保护,OCP是过流保护
INV-PWM   是高压板驱动控制信号

网友:
你这只是某类机型的英文信号说明吧,像ACER类的。如果是IBM系列就是M电压,我想翻译过来就是main主电压,待机就有的电压。图纸中大家都知道in和out.还有一个BI,猜测很久不得其意,最终猜测定义为both in,互相输入。要是大家多发些其它机型的信号说明就好了。

网友:
一直在找的东西  太感谢楼主了 我给整理了一下

网友:
对我们新手来说,又是一个提升技能的资料

网友:
多谢楼主,对新手来说,简直就是雪中送炭.

网友(2015-07-31):
对于新手的我来说,必须点赞啊,太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