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20s故障 求助

楼主(2009-12-17):
进接到hp6520s 客户说因为户外两根电线相碰 导致机器烧掉 有烧焦的味道 经检查没有看到哪里有烧得痕迹 待机电流0.3 0.6 摁开关电流从0.8-0.9-1.03然后再10秒左右掉电到0.3,0.4然后自动上到0.8-0.9-1.03 不停的重复这个过程 掉电时3v 5v都有 但是测量cpu 北桥周围组件全部对地 上电后不对地 在测量时发现南桥背面编号x1的晶振 在表笔黑接地 红接晶振靠谐振电容这边的脚时不掉电 只要表笔不离开就一直不掉电 一离开就掉电 摘掉晶振无触发 再次将晶振装上发现不触发了 很郁闷 那位高手能指教一下 谢谢

网友:
看看线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加焊南桥后又有触发了 不过还是不停的掉电上电 郁闷啊

网友(2016-12-18):
换南桥吧我

网友:
你查下EC